GATEWAY本子反复屏闪

楼主(2011-04-29):
今收到一GATEWAY本子上电池同时接适配器,就会出现反复掉电又加电的现象,电流显示“0.4----0.01----0.4----0.01”总是如此,且系统照常运行,只是屏会轻微闪烁。单接电池一切正常,单接适配器也一切正常,,不知何故??

网友:
是不是一直在电池和适配器之间切换,如果是就查充电电路

网友:
好像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