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笔记本BIOS密码

楼主(2011-04-29):
今收到一惠普V3000的本子,开机就要输BIOS密码,否则无法自检,无法进行之后的一系列操作。拆下BIOS电池将CMOS电路放电无用。重刷BIOS故障依旧。现在实在没择了,望哪位大哥能为小弟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
这机器应该刷BIOS就行了的了呀。

网友:
  应该刷下BIOS就可以了!  你在试试刷一下!

网友:
查过资料说是BIOS的程序在其他的什么芯片上封装着受保护的,刷了也不管用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放电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刷bios应该是可以刷掉的

网友:
有的是单片机锁了,不过一般刷BIOS

网友: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

网友:
刷bios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找个对号的程序

网友:
冲刷下试试 如果不行就把那个ENE KB3910SF C1芯片换了试试

网友:
不用换EC的。那就是BIOS的问题。不要走歪路了

网友:
V300的就在BIOS里面的

网友:
刷BIOS 就可以的

网友:
LZ你是不是用版本不对的BIOS啊 找一个编号程序一样的 在刷下

网友:
楼主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
个人建议请参考:如果刷BIOS还不行的话,换个南桥试试吧。也许这个密码储存在南桥里了,这只是我个人猜测。

网友:
隨便輸入三次錯誤的密码,笔记本會產生一組编号,我可以試試給你找一個後門密码,(試一試,不一定可以的)

网友:
刷bios  刷了就好了 、、、、、

网友:
   要刷没有密码bios

网友A:
应该刷个BIOS就好了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129-1-2.html

网友:
貌似HP的机器输错3次就会出现溢出码,用软件一算就出来了吧,基地貌似有下的

网友:
HP V3000的机子没有其它的密码芯片,楼主还是重刷BOIS吧

网友:
程序对的话应该可以的啊,换个程序版本试下

网友:
刷BIOS可以的了

网友:
直接找个v3000的废主板换个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程序应该不会再IO里 正常在bios

网友:
BIOS密码会在南桥里,第一次听说啊,牛。肯定刷BIOS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