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31主板进不了windows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29):
今天接客户的GA-G31M主板,因以前有人已经修过,上电为不亮,诊断卡跑00没有CPU复位。听客户说他修之前是进不了系统现在不亮了。上电测量主板各路供电正常,但就是没有CPU复位,按以前修的主板如没有CPU复位应为没有CPU电压或其它的电压没有,但此版电压正常,我也真有点纳闷。仔细看主板发现CPU PWM isl6321有换过的痕迹。实在没什么办法就把CPU socket加焊但不亮依旧,因看到6312有动过的痕迹就把6321也换了,不想到还换对了,上电测试能跑码了,显示屏也有显示了,开机了。谁知道高兴的心情马上就让浇了凉水,开机进系统却卡在windows画面不动了(不良现象为看到windows画面不出滚动条,进PE也是如此),出现客户说的修之前的毛病了,我的天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修到开始的毛病上了真倒霉!!!!因已到windows说明南桥和北桥的毛病可能性大了,就连着把南北桥都烤了,但不良依旧(真庆幸没有烤死!!哈哈)。维修进入僵局。正要放弃的时候想到南桥不正常也可能是南桥的外围电路有问题,就想到拆网卡和声卡,我运气好当第一个把网卡拆下来时不良板就能进系统了,反复测试n次进系统正常,不良板修复。结果就是网卡不良导致进不了系统。

网友(点评):
进不去系统,外设会影响的。早该想到了

网友(点评):
不错,哥哥你猛老火哦。顶

网友:
要是我的话,这个板就不知道怎么去修了

网友:
那就慢慢来咯,楼主的思路不错

网友:
慢慢查,总回找到问题的

网友:
哇。我有一块主板显示到桌面就掉电。。搞的鸡巴都大。。。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一般呀

网友:
提点小建议,  从楼主的维修中,学会了 刚开始不直接拆SB,  NB  BGA的不好搞, 还好,楼主水平高,没事.   从SB  周边 拆起,  网卡,  声卡"""""".   是不是要保险点

网友:
恩,不错的经验,看来进不了系统的故障,以后也有点思路了

网友:
   很多卡滚动条的故障都跟板载网卡,声卡不良有关。

网友:
好经验,楼主这样修会有好成绩的,学习。

网友:
要是我的话,碰见这样的了  还真有点晕,不过你还真是好运+实力。。

网友:
呵呵,又学了一招,领教了!!

网友:
学习了 不守我见过时钟有问题 也是进不去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你这是思想(思路)不正。所以鸡巴都大了  哈哈

网友:
这问题还有点难查~~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过。

网友:
卡滚动条 跟集成网卡 声卡有关?   那把芯片吹掉,在上PCI的不久可以啦?

网友:
如果是我,我会怀疑内存条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