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600GT 512MB GD3 X3显卡,掉了个电阻,(修好了)

楼主(2011-04-29):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一片昂达9600GT 512MB GD3 X3显卡,8个显存颗粒,256BIT的,取消了8针独立供电,拿来的时候说是死机花屏,心想重做下BGA就可以,拆下散热器,发现半个月前被一个同行修过的(有同行标签),BGA油还在芯片周围都没擦,正好下午没什么事,测了下VGA头的各个信号对地阻值正常,打了下PCIE接口的耦合电容对地阻值也没发现异常,上电电压也正常,因为被同行做过芯片,心想估计芯片挂了,或者有掉点补线没补好,导致不稳定,正在挣扎是否丢掉弄其他东西的时候发现背面一个电阻掉了

看了下,直接连接供电大电感,应该是个反馈电阻,经常浏览基地论坛给俺的经验判断,可能就是他了,跑了下线路,果然进电源控制IC,RT9241A的12脚,那个缺掉的电阻旁边还有一个一样的电阻,到RT9241A的11脚,查了下RT9241A的引脚定义,ISN1 (Pin 12), ISN2 (Pin 11),看来是正负电流反馈的其中一条,

旁边没掉电阻的那条反馈电流线所接的电阻是550欧的,掉的那个不知道是多少,手上没图纸,加上到下班时间了,寻思着上来问下坛友,有人知道这个电阻是多少欧的么,

掉的那个电阻编号是R224,不知多少欧,另外一条反馈电流线上的电阻是R234,4.7K欧,

今天中午基地论坛访问很慢,就没把图片传上来了,看了下RT9214A的PDF,看到基本电路里两条反馈信号线所接的2个反馈电阻阻值是一样的,找了个一样的电阻焊上去,修好了,跑了1个小时3D没花屏死机的现象,

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掉件的实物图片呢

网友:
饼叔,哎呀,俺今天手机没带,明天上班拍了实物图补上,

网友:
这个没个都不一样的.靠猜哪里知道啊.

网友:
真的是。需要实物对照一下就知道是多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