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怪现象分享

楼主(2011-04-29):
不是二手,好几手了,同行的,惠普的,什么型号忘了,笔记本外置声音响几分钟,就没了,耳机可以使用,插一下耳机拔出就能发出声音,维持几分钟就又没了,如此循环,应为好几个同事修过了,声卡也换过,刚开始拿到手只想硬件了,毕竟芯片都换了,就找图纸,查信号,没找出原因,没办法了,从网上的官方网址下来一个声卡驱动,哈哈,好了邪道家了,郁闷啊

网友:
本来就是驱动的原因。。。。

网友:
这样的本子到手要测试的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应该是WINdows7系统吧,一般windows7系统都要最新的驱动,一般的驱动能挂上但是没有声音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这种类试的机子,也是驱动的问题,以后不要随便换东西了,

网友:
驱动还会造成这现象?

网友:
驱动这种问题没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
我在HP DV4000和DV5000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先修了硬件,最后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这问题第一就要想到驱动问题啊

网友:
对啊,这台是dv3000的,以后不管什么情况要先软后硬啊,

网友:
又给自己涨了见识

网友:
给我的感觉HP机子声卡就是不太好驱,

网友:
呵呵,很多时候不仔细就会走很多弯路!!

网友:
路过

网友(点评):
应该先软件后硬件,先测试后焊接及更换。

网友:
hp的声卡驱动是头大~ati显卡驱动有时候也很头痛

网友:
驱动也是一门学问

网友:
这么多人修过,就没想到过要装驱动试试,楼主是捡到条死鱼了,恭喜~

网友:
这确实要先考虑驱动问题,DELL上我也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

网友:
还真没仔细看过 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