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我们用什么示波器啊,怎么用啊,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4-29):
一般我们用什么示波器啊,是数字还是模拟的啊。怎么用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基地的安泰信100M

网友:
基地的安泰信不错的 建议 买

网友:
嗯,我这边店也是用安泰信100M的,挺不错

网友:
数字的比较好,直观一些

网友:
各有所长,不过新的保三年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喜欢数字的。好用

网友:
谢谢大家了啦

网友:
大家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怎么使用示波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