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ARMADA M300笔记本大拆解

楼主(2011-04-30):
这是一款COMPAQ ARMADA M300系列笔记本,这个系列的笔记本以其超轻超薄的外形和成熟的设计成为一个很经典的笔记本电脑产品系列。这次拆解的是其中的ML6500,它的外形只有2.3 x 26.4 x 22.9 cm,重量仅为1.53公斤,可以说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它采用的CPU是Intel Mobile Pentium !!! 500MHz,具有SpeedStep技术可以延长电池工作寿命。它的标准配置是12GB的硬件,11.3英寸的TFT LCD可以提供1024x768的分辨率。它的锂电池可以提供2-2.5小时的工作时间,这个指标不是很高,现在采用超低电压Mobile Pentium !!!处理器的笔记本的连续工作时间已经可以达到5个小时。由于是超薄的笔记本电脑,因此它只具有一个type II插槽,没有type !!!类型的PCMCIA插槽。此外还有一个CardBus/ZV端口,可以支持视频输出。
它内建了56kbps/V.90 FAX 14.4kbps Lucent Winmodem,100Base-TX/10Base-T自适应网络适配器,后面会提到,它是通过Mini PCI接口进行扩展的,MiniPCI就好象桌面PC中的PCI扩展槽,是笔记本厂商中一个通用的外设扩展规范。MiniPCI扩展卡主要用于网络连接设备、无线通信等领域,它们是不能在零售市场中出现的。此外M300还有通用的USB接口和IrDA红外通讯端子。

这是ARMADA M300笔记本电脑主要电路板的正面,笔记本的CPU、芯片组、I/O、图形处理器都集成在这一块PCB板上。其中的关键部分都用绿颜色框出,下面分别进行说明
11、笔记本专用的SODIMM内存插槽,可以使用3.3V PC-100内存模组。
12、内置图形处理芯片ATI Rage LT PRO AGP,它是ATI第一代的Mobilety Graphics处理器,具有硬件的2D/3D加速引擎,它具有4KB的缓存和100MHz的SGRAM显存接口。它是第一款支持DVD动态补偿的移动图形加速卡。它内置了LVDS转换器,而Tri-View允许TV/CRT/LCD同时输出,它可以采用AGP2X、AGP1X和PCI接口。ATI Rage LT PRO AGP没有内建显存,而它后续的产品RAGE MOBILITY、Mobility RADEON都在同一颗芯片上嵌入了8MB或更多的显存,这样可以大幅缩小笔记本的体积。因此在M300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显存颗粒的存在,正面和背面各2MB,一个是4MB。
13、PCB板正面集成的两颗显存,采用了NEC Electronics的SGRAM颗粒,采用了TQFP封装形式,速度为5.5ns
14、INTEL的南桥芯片82371MB,负责PCI总线、IDE接口和其它I/O设备
15、这是一个时钟发生芯片,提供基准的FSB频率,这点和台式机主板没什么区别。它采用了我们常见的ICS 9248AF-101时钟发生芯片
16、北桥芯片采用了INTEL82443ZX芯片,82443ZX针对100MHz前端总线频率的P2 CPU进行了优化,支持动态指令传输和顺序传输,采用了GTL+总线协议。它内建的DRAM控制器支持8-256MB内存,比起BX芯片组的1GB内存支持要少了很多。此外它只能使用两个双面的DIMMS,一共是四段。82443ZX内建了PCI和AGP控制器,可以说ZX是BX芯片组的简化版本。
17、CPU采用了Intel Mobile Pentium !!! 500MHz
18、这是供电IC模块,有一个小型的PWM芯片MAX734和两颗MOSFET构成,多起现在台式机主板所使用的三相回环供电等形式要简单得多,一方面是笔记本的体积不允许,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笔记本CPU的功耗相对于同频的台式机CPU要低很多,因此也没有那个必要制作复杂的供电模块。
19、CardBus转接桥,它采用了德州仪器的PCI-1211
20、CODEC颗粒,根据AC97规范设计的数模转换芯片,把音效处理芯处输出的数字信号转换成笔记本内置音箱所用的模拟信号,由于笔记本的体积非常小,布线密度很大,内部电磁干扰也很大,因此Codec芯片被设计在PCB板的边缘,这样可以防止和数字信号相互干扰。

这是笔记本电脑中PCB板的背面,由于笔记本电脑中空间狭小,因此在PCB板的背面也布满了各种元器件,它应该采用六层电路板来增加稳定性。因此笔记本的主板设计要比台式机复杂很多,每个厂商的都不一样,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因此也只有那些有雄厚技术实力的厂商才能设计出经典的机型来。
1、温度传感器,采用了MAX1617A芯片
2、RS232C接口芯片,这里是使用一颗Analog Devices出品的ADM3311E芯片,RS232C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串口,虽然现在串口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小,但是还有很多低速的和老式的外设在使用串口,因此它还是有保留的必要。等到USB和FireWare这些高速串行总线再普及一些,到那时RS232C就和ISA等一起走进历史博物馆了。
3、这是一颗显存,和PCB板正面的是一样的,单颗容量为2兆字节,32位显存带宽。加上正面的一颗,M300一共有4MB显存,64位显存带宽。
4、红外线通讯端口和I/O处理器,型号为SMSC的FDC37N971,这和我们平时见到主板上的超级I/O芯片没有太大的区别
5、一颗低压低功耗的电压比较器,型号是LM339
6、集成在PCB板上的64MB内存,实际上它占用了一组DIMM通道,因此M300还能有一个DIMM扩展插槽。这里采用了现代SDRAM颗粒,编号是HY57V1281620,是128兆位PC-100 SDRAM颗粒,单颗带宽是16位,一共采用了4颗。因此总容量是64MB,内存带宽是64位,符合芯片组的要求。
7、Intel 512KB的BIOS芯片
8、低电压DC-DC的转换芯片MAX1644
9、集成了音效处理芯片Ess Maestro2E

去掉了CPU散热器后露出了移动Pentium !!!处理器,看形式它这颗CPU采用的是BGA2封装形式,Intel Mobile Pentium !!! 500MHz处理器除了BGA2封装形式外,还有一种是Micro-PGA2封装形式,不过那样需要一个特殊的socket底座,并且厚度要增加一些。在CPU的核心上涂了厚厚的散热膏,这样才能保证和散热片紧密接触,在有些CPU散热片贴合CPU DIE的地方还采用了高导热率的铜片。

上图显示了笔记本的一些扩展基板

这是Mini PCI接口的扩展卡,这一面是采用了Intel 82559C(Pro 100+)处理芯片的10Mbit/100Mbit的自适应以太网卡。上图显示的白色扩展插是MiniPCI的插槽,要比标准的PCI插槽小多了,这也是专门为笔记本电脑设计的,不过它也采用了标准的PCI协议,是各家厂商都遵守的扩展规范。

上面显示了LUCENT的56KB Modem,主信号处理器采用了LUCENT的1643,此处还有一些周边元器件,如SSF的BIOS芯片,继电器和保护装置

网友(2011-08-06):
学习了,非常感谢楼主呀!多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