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45GCT主板没内存供电求助

楼主(2011-04-30):
上电内存供电0.6几V,,2话不说换了上下管.上电一样..量了下上管控制极0.几..下管1.几不正常看看手上没有9202..就用脚位一样的9214代换.结果一样0.6几V...就这样摸摸脑袋下了这个图纸看..也没看出哪出了什么问题7脚电压2.3V     1脚5V     5脚也有5V                                高手帮指点下什么问题..原来的9202是不是坏了...后面的9214是不是不能代换

                                                  本人代换了个AWP7210上去供电出来了...可问题又出来了主复位电压偏低2.5V...而且复位灯常闪

网友:
在此板上9214不能代换9202,我试过的只能用原型号!

网友:
昂达945gct内存没电压,换了电源IC和管子都都会好的。
RT9202  这板子的通病

网友:
1脚BOOT  自举升压5V有些低吧,至少应该7-9V。

网友:
7脚有点不对,我记得应该是4.几...8脚也注意下..6脚的反馈也注意下.9214代9202得把七脚改下.102电阻别一头接Q1的S极上..

网友(点评):
换了个一样的上去7脚电压变成4.3了可是还是没控制电压出来

网友:
不可以直代换,

网友:
9202可以用6520代换。

网友:
好像有个W83301G的吧,那个爱坏哟,再往下走,查下南桥的供电。

网友:
换电源IC,看下管有没有开路

网友:
9202易坏更换即可9214不可替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上去了个一样的9202上电还是没控制电压出来..哎纳闷了

网友:
把几个滤波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MOS管控制极无电压吗。问PWM 的驱动电压有吗,还有反馈。另外内存·供电明显不对啊

网友:
这种管子坏的太多了,不好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