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4002不能触发

楼主(2011-04-30):
待机电流0.010,触发后升到0.023就不动了,十来秒后又变回0.010
刚拿来时不能触发,昨天下午一直都能触发,现在试又不行了  +3VALW、+5VALW都是正常的

天天忙得要死 装系统 换风扇 修电源 修耳机鼠标,是活都干,现在修本是一点思路都没了,特来求助
板号: la-3691p

网友:
换个超级IO

网友:
是要BIOS参与开机的吗?可能是EC的BIOS程序损坏。

网友:
你的描述的是触发了,不过一会就掉了,先量电压吧,看看有电流了,哪些地方有电压

网友:
看看那些大的电感上有没有电压,你这样肯定是那个电压没上来

网友:
耳机鼠标你也修呀,能赚几个钱呀

网友:
EC发给南桥的PBTN_OUT#有低电平跳变,RSMRST#也能变为3.3V,但PM_SLP_S5#和PM_SLP_S3#一直为低
不会要换南桥吧

网友:
查南桥的条件  满足的话 就干吧

网友:
查下待机3V5V电路看有反馈没

网友:
跑0.23A CPU核心电压肯定没出来,查工作条件

网友:
呵呵  这种情况 应该是触发了 哪个电压没出来 或者有 微短

网友:
确定了 是南桥

网友:
南桥呀,恭喜楼主钱又到手了,键盘鼠标也修,没什么价值吧

网友:
应该是有电压没有起来吧

网友:
先从电压入手,查各电压的工作条件

网友:
我也有一台触发到0.07掉电

网友:
跑图,是电压没出来

网友:
- 建议你换个CPU!

网友:
那机型应该是联想旭日C467A吧,查IO的工作条件:VCC   RTCVCC  PWRON   PWRBTN  RSMRST#  EC_RST,待机时都应该是高电平。

网友(点评):
呵呵。。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
楼主我这有一大箱鼠标键盘来帮我修修吧

网友:
看楼主这个电流,应该是南桥的SLP信号没有发出来哦,鉴于你还有那么多耳机鼠标要修,就换个南桥吧,其它的不用考虑了。

网友:
这个机子不是显卡最容易挂吗?但是看楼主跑的电流应该是哪个信号没有被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