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7开机马上掉电

楼主(2011-04-30):
DV7 AMD的CPU 拿到插电开机马上掉电 电流0.3有时0.5左右就掉电了。
马上想应该是短路保护或是缺电保护了
拆机 各电感对地正常,唯有北桥供电电阻很小,应该也正常,
不插CPU发现可以开机 短时不会掉电,怀疑CPU管理芯片虚焊 加焊无效
AMD的CPU容易坏,更换还是开机马上掉电
3.3V 5V待机都完全正常
接下来不知道如何查修了。
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既然不插CPU有点正常,则应该出在CPU,用清洗剂刷下CPU座子塞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吗?查下CPU供电IC的工作条件看是否正常?

网友:
插上CPU有没有CPU电压呢

网友:
全部的电压出来都是正常的吗?应该是哪路电压出来不正常,没有POWERGOOD信号输出掉电的~~

网友:
- CPU座子加焊下 看看!

网友:
DV7 那17寸的机是吧,好像都有这个问题,我也找了很久,我开始怀疑是CPU旁边的小电感出问题,因为那个电感对地值是0,断开电感后面短路,就几个电容,全拆完还是一样,不知道哪里还有什么,总之找不到其它元件,我测了正常的DV7的机那里都有3-5的值。

网友:
拆北桥吧,可能性很大

网友:
呵呵,换个北桥吧。

网友:
不会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楼上各位朋友  CPU座子加焊了还是一样  北桥取下重新植球装上还是一样。因为不装CPU开机有0.84A 各路电压都正常 3.3V 5V 1.2V 1.1V 1.8V  量CPU输出也有0.7V  但装上CPU开机瞬间电压有2V这样马上掉电。
补焊了ISL6265的CPU管理芯片无效
ISL6265的工作条件主要测哪些?本打算换掉,但手头没有这块芯片。

网友:
换个CPU试试看撒    早就听说AMD的U蛮容易坏啊

网友:
观望中,没遇到过这个机器。期待结果

网友:
AMD的机子先试试北桥,它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桥压过了没

网友:
估计是CPU挂了吧

网友:
有新进展,在掉电后测了一下ISL6265 发现输出34 33脚短路 同样另一组25 26脚也短路,准 备换一下ISL6265看看。已经订了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两组管脚短路要引起注意,因为它们都是ISL6265内部驱动输出。可能是因为外部上下场管GS短路引起的。

网友:
你只有先换ISL6265了

网友:
LZ,有结果了吗??

网友:
掉电的时候电流到了多少啊  看看是缺电还是短路掉电?

网友:
今天修了个东芝掉电的,开机电流到0.8几就掉,查出来是SUSON短路,更换IO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怎 么样换了ISL6265好了没有,

网友:
期待结果,几个月前也修到这机器故障,没整好,客户也没时间让整了

网友:
没好  买了二片新的ISL6265换上结果还是一样。越修越没信心了。

网友:
CPU的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哪个电压没有起来导致的

网友:
只修过一个  DV7  是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换个CPU看看,这种CPU超会坏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早修过了,是北桥空焊了,加焊一定好,不过顶不过2个月,我都有发过贴了

网友:
掉电后管子充电了所以短接了,你放掉点就还原了,思路放开点

网友(2011-06-02):
AMD的u发热量大,座子最容易造成空焊,加焊一下一般就不会造成掉电了

网友:
感觉还是CPU电源管理芯片或其电路的问题。。。。。。

网友:
看看CPU座的VID线空没有,AMD的板有时候CPU座问题会造成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肯定是 后续电压没出来    用万用表一个一个的电压测嘛  看那个型号没出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