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
想问一个很菜的问题,会修显示器会不会修电视
/ 3 页
想问一个很菜的问题,会修显示器会不会修电视

网友(2011-04-30):
因为我学过液晶显示器,但没有学过液晶电视,也没有拆开看过,所以想问一下会修显示器就会修电视吗
液晶显示器
大蓝图
回"会修LCD电视的,一定会修LCD显示器,会修显示器的,十个有九个不会修电视"是不是说你自己

网友(2011-08-26):
维大
会修LCD电视的,一定会修LCD显示器,会修显示器的,十个有九个不会修电视。

网友(2011-05-17):
淮安笔记本维修
大胆的拆,小心的修。就比液晶显示器多个音响功放电路和电视信号接收电路。其他的什么驱动,高压,电源部分都差不多。

网友:
xueming学明
的帖子
原理一样的(我指的是液晶显示器与液晶彩电)。

网友:
cncinda
的帖子
如果我要把显示器改成电视,怎么改,是不是要换什么配件,谢谢
花二
不同的是显示器没有伴音电路 要改很麻烦不如买个电视合

网友:
xueming学明
的帖子
这个简单,加个有线电视转换盒。

网友:
显示器改成电视,要换驱动板。淘宝上有整套的东西。你可以看下

网友:
cncinda
的帖子
我不是很明白,其它配件不变吗?就在哪里加,嘻嘻,我很菜,

网友:
rose3174
的帖子
显示器驱动板我是有了啊?要电视的驱动板还是?"淘宝"输什么名称查找?

网友:
就找显示器改电视套件吧

网友:
怎么我问这个问题没人 看哇 呵呵 你一问 就这么多人 回答 哈哈

网友:
一定要和你的显示器皮配的哟,不要买错了哈

网友:
只要有尾接接口就可以了啊.两者原理大部分都一样

网友:
原理是差不多的,,只是电路有的部分不同,,

网友:
我感觉两者都差不多的,,灯管,高压,电源,驱动,,也就这几方面,,,

网友:
原装品牌大屏幕液晶无论电源,还是驱动板比液晶显示器复杂, 真正板级维修的人不是很多, 大部分人造择换板解决
广源电脑医院
我一般都是直接修板的 除非换心片不划算才换板的 但是你说的电视比显示复杂我赞同,我06年开始搞LED电视维修到现在

网友:
我觉得原理上差不多,但电视要多一套调谐接收电路吧,所以会修显示器不一定能修好液晶电视

网友:
原理差不多,不过大屏幕的电路要复杂很多很多

网友:
基本可以动手。

网友:
看你的基本功和悟性了,我常常修工业和医疗设备,修之前见都没有见过,现学操作,现分析电路。

网友:
差不多了,液晶电视多一个图像处理部分,高频头--中放---主芯片,伴音
三家电子
还有液晶电视不同可以进入I2C总线软件調试。

网友(2011-06-20):
学的越多越觉得自己懂的很少,懂得少看问题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