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液晶显示屏,能不能改成电视看

楼主(2011-04-30):
我有一个液晶显示屏,800*600的分辩率,当显示器太低了,听人家说电视要求分辩率很低,意思就是当电视看就会很清晰了,但我不知道怎么改,有谁知道的吗?

网友:
800*600只能做电视,,,可以用通用的电视板呀,,

网友:
可以的啊,通用驱动板带高频头,价格在90元左右。

网友:
我也想改一个,不知道具体要那些东西

网友:
一个通用的电视版,一个高压板,一个适配器就OK

网友:
通用板就可以,看屏接口,把瓶型号报给js

网友:
用驱动板带高频头,价格在90元左右。 直接可以写好程序啊

网友:
可以购买全套液晶改电视价格190左右淘宝有卖

网友:
买个电视盒就可以了方便多了!

网友:
可以改,不划算了

网友:
额,,以后我也改个用用,,

网友:
电视驱动板+功放+扬声器,外壳也要换,不然装不下

网友(2011-06-01):
加个电视版

网友:
这年看来,改的不划算了

网友:
这年头,改的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