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TX1XP开机正常,一进系统或是安装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1-04-30):
SONY VGN-TX1XP开机正常,一进系统或是安装系统就死机
此机终于查出问题

按通病处理,以前修这款都是CPU虚焊多,一般这种情况我碰到的是CPU不良引起的,直接更换CPU就行了,但这款CPU是BGA的 只要拆下重换
但换上还是一样故障,晕倒。

再把南桥 北桥也一块加焊了 还是一样,开机正常 ,光驱光盘启动,一进WIN PE或是进大点的程序就死掉,但进DOS正常,
突然想到这主板是集成内存的,然后启动内存测试软件 果然发现488M-512M处扫描就死机了,而且每次测试内存都是到这里
就是内存的问题,但内存主板上有8片 而且SONY的主板芯片对位不方便,没有画线。
虽然问题找到,但换8片内存很累,算了直接和客户说换板了。省心。
换下的主板空了再去折腾

网友:
呵呵  看来这种集成cpu和内存的 主板   真的比较麻烦

网友:
呵呵  我还一直没有见到过  集成cpu和内存的  主板呢   楼主  要是能上图瞧瞧就好了  呵呵

网友:
用枪都加热一遍看看。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种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