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显示器驱动和电压按到19屏上 显示不全怎么办

楼主(2011-04-30):
不会修显示器  正好一个优派22屏坏和一个宏基19的板坏  把他们拼一起了呵呵 不知道会不会爆    现在显示不全画面 右边和下边没有   能弄好么    自动调整也调不过来

网友:
电源板是可以用的。驱动板你要不刷一个19的进去。要么你降低一下分辨率试一下了

网友:
不会爆的。屏用的电压很低的。

网友:
因为程序不对呀,,

网友:
不刷程序一定不行的,MCU

网友:
22的驱板你上到19的屏上用,这不明摆的程序不对嘛,我只知道屏尺寸一样的驱板大多都可以能用,但是你这个应该要刷MCU才行。

网友:
找个有设备的店给你重新刷下程序就OK了!!嘴巴甜点,应该不用钱的,有可能你的板刷不了!买块通用板,叫他帮你刷好,最多40大洋

网友:
19得板子全坏了吗? 不如查查驱动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改块驱动板就好了,成本也不高

网友:
换不同的尺寸驱动板是要刷程序的

网友:
需要刷程序

网友:
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就好了,顺带让商家刷个19寸程序进去,都一样的工作条件,程序不对而已,哪里会爆咯。。22寸那板是一体的吧,问这个问题我想你应该不会改,还是换全套通用的驱动板高压板屏线,也只是五十元左右了,原装板你干脆放淘宝上卖

网友:
你说你不会修显示器怎么看出来屏坏的啊?       你确定那么你那个是屏坏?     是不是没检查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