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775主板com口不能用!

楼主(2011-04-30):
昨天接了个V星775的小板说是com口不能用。我上点试果真!其他都正常!打阻止600多正常,测电压无-12v,+5v先换串口芯片。两过一起换。不行。跑线路到IO干掉。换了之后电压正常,+5.-5.+12,-12以为好了进PE还是不行。我是用的串口鼠标试的。我把blos也刷了还是不行,无思路了请大侠们帮忙看看!

网友:
把接口部分的贴片电容换了,试下

网友:
仔细检查220排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把电容全都干掉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桥的问题啊?

网友:
上面不是有个芯片吗?看看

网友:
都没问题,换一个口。有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