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南桥供电0.6

楼主(2011-04-30):
这款主板我是第3次遇到了,前两次都没修好。南桥电源芯片是RT9218,芯片,管子,电容,电阻都换过了,电压还是0.6.没办法只能找大家帮忙了,看看有没遇到过这情况的。谢谢大家。

弄好了,换了北桥供电管,洗了座子和U,OK.多谢你们了。

网友:
今天又来块这样的板,怎么都没人帮忙啊

网友:
上管控制极有没有控制啊.芯片工作情况有没有量过吗.RT9218图片贴个上来吗.这两天修到一个显卡用的这个芯片.也是没供电.原因是显存供电没起来.所以核心供电起不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桥芯片坏了,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供电源D级电压正常不。    桥的对地值是否正常呢

网友:
我看了一个贴说换北桥供电管好的,我换了电压是起来了,但诊断卡跑2221,等刷下BIOS看下。

网友:
给北桥供电的1.2V的管子坏了,坏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