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音箱558D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2011-04-30):
客户拿来来一个纳仕达音箱,故障是音源输出只有一个喇叭叫,打开低音炮,发现558D已烧。因为平时音箱修得不多,所以对这块不是很熟悉,请大家有这方面经验的说下。

网友:
怎么不给力

网友:
应该是运放集成块CD4558,前置放大器。

网友:
难道这个IC只有一个脚或没有脚的吗?!~也不见楼主说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8脚IC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查一下PFD

网友:
常用运放集成块,随便一块功放板上都有的,TL082,NE5532效果更佳。

网友:
电脑音箱维修较容易,因为多采用集成,看故障是一声道无声,可以检查电位器,喷 WD-40,有的是功放集成多是2030坏,或者线路虚焊,有的采用2只4558,其中一只接成跟随器,另一只构成地低通滤波,这一路坏了只影响重低音,有的只有一只4558,构成低通滤波根本不影响主声道!4558是双运放,很少坏的可替换的4558很多,如JRC4558D,Y4558,但是因为电脑音箱运放工作给的电压低如果是+_9伏,4脚负电压,8脚正电压,可以代替的出好效果 少有AD712,JRC5532, TL072,TL082,如果提高电压到+_12就可以用ne5532,ne5535,op2604,等代换一大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