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逸彩8600GT显卡{插在主板电源保护}

楼主(2011-04-30):
七彩虹-逸彩8600GT-GD3 CF 白金版512M {插在主板电源保护}

客户拿了4.5块一模一样的显卡过来都是插在主板上、开机电源保护(风扇转一下立马就停),打了一下GPU的核心供电对地二级体值为001了、测量给GPU供电的滤波电容两极之间也为001(在显卡上也不能保证说短路了、因为显卡所需要的电流比较大、除非对地为000可能就是短路了),当测量显卡右边给GPU供电的MOS管时,发现上部MOSD S极全部击穿了 (几相Mos管在电路中都是并联进行供电的、只要其中有一个Mos管击穿了、在路测量其他相连的都会是击穿的、这里说明一下我平时像这种情况稍微快速一点的测量方法(新手就不需要去每个拆下来进行测量)、一般如果MOS管的D S极击穿了、它的G S极大多数必定也会击穿、所以用这种去测量每个场管、当测量到其中一个Mos管的G S极时为003欧了、其他都有400左右),把此MOS管取下后在测量其他几相上管的D S极有45欧了,从旧板上找了一个MOS管装上去、插在主板上开机电源此时不保护了、诊断卡也正常跑完码,显示器顺利点亮(接到这5块显卡都是同一个故障、发觉像通病一样)。

总结:在显卡上测量对地二极体值为001、并不能说明短路了、现在接到的高端显卡差不多都是002左右, 其实显卡维修好比给主板是一样一样的、维修方法都是遵循一个规则(供电---时钟---复位---总线---bios---AD信号输出部分)点不亮的显卡也要善于用PCI显卡去检测核心和BIOS来进行分析维修。 当然千里眼神功一定要好使。。。。

另附上此显卡bios文件:
七彩虹 逸彩9600GT-GD3 CF白金版 512M M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文子,我是和你同宿舍的老付,刚发了个帖子,也是修的显卡,同样的故障,同样的管坏

网友:
我也有块这个显卡,也是这个毛病,真是谢谢楼主

网友:
MOS管短路,应该把控制着几个管的IC一起换掉,避免同样故障出现。

网友:
你就换了那个MOS管??你那显卡还没有返修嘛??

网友:
我等着你发帖说那显卡返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不好意思都快1个多月了还没返修来(有些细节没写上来),这贴是之前写在这里的。

网友:
文子。。捡到大便宜了。。怎么我没遇到

网友:
友学会i了一招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付哥我还是不知道你是谁??看见你经常逛论坛也帮助答复了不少人。

网友:
显卡电源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过年后,第一批学员,我是德州的,你不是有个聊城的女同学吗,想起我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