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31暗屏

楼主(2011-04-30):
今天送来一台东芝M831,来时不开机,换系统供电ISL6237和I/O wpce775LAODG  后开机了,发现暗屏.检测高压板上没有3.3V,顺着往下查,屏线和屏线接口上都没有3.3V,屏线接口上的3.3V那跟脚,通向I/O的第6脚,第6脚检测也没有3.3V。  请问这样的问题,接下来该往哪查,是不是还是I/O坏了?

网友:
请问外接正常吗?如果正常,那么缺的这个3.3V是开启信号,还是亮度调节,我感觉应该是亮度调节,因为这个脚直接去IO,如果外接正常的话,建议刷BIOS。不想刷的话,也可以改个高压按试试。

网友:
缺失的高压板的ON信号,只有0.74V,磁铁休眠的管子已经排除,悬空I/O的控制脚,电压仍然是0.74,对地阻抗是720,增大100欧,判断是该信号经过的东东有问题,但是查不出来,求图纸一份,版号:DATE 1MMB8E0  REV:E  多谢

网友:
故障已经排除,ON经过U502的D极后经过一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接U502的D极,负极查不出来,但是负极这端对地只有35欧,由此判断是二极管后极拉低ON所致,这个很有可能是到北桥的LCD_EN,但是没有图纸,不敢轻易动北桥,拆掉该二极管后,机器可以点亮,但背光提前约1秒点亮(白屏),希望高手指点分析是否正确,是否必须更换北桥(GM45)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257-1-1.html

网友:
那个不一定可能事那个小东西坏了

网友:
两个3.3都没有就换了IO撒

网友:
东芝M831图纸有没有阿

网友:
  东芝M831图纸阿, 急求图纸阿

网友:
求东芝M831图纸,图纸阿,

网友(2011-06-05):
如果实在想修加一个延时电路,或者找一个同步信号(电压幅度不够的话,加两个三极管倒向拉一个高电压)就行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屏供电上边拉一个3.3V就OK

网友:
对  同意楼上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