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天的工作,有经验,也有求助

楼主(2011-04-30):
  先是修好一块杂牌的显卡,NV8600,客户说带显卡,机器不启动,先看图

根据经验,先看主供电,经测量上管击穿,拆掉坏的APM2509N,用09N03LA代替,修复

      第二个活,是块845的杂牌主板,

以为很简单,档C1,报警,根据饼哥的理论,是内存条件不行,测量只缺VTT-DDR,内存主供电2.6伏,先看图

内存排阻靠近北桥的这面电压只有0.03伏,

这面100的分压电阻上有1.30伏的电压,昨天,跑线,这个电压到内存的一脚,到VCORE供电的芯片RT9241,到CPU的座子,
没有找到怎么产生VTT-DDR的,同志们帮忙看一下,论坛上有两个相同的故障帖子,也没有修好,如果是北桥的问题,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有分压电阻就没有转VTT的管子好像 你说有分压电阻的应该是两个组成的分压的电阻的那个不接地的电阻坏了 阻值增大 电压流过来就变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分压电阻没坏,1.25伏VREF有呀,只是左面靠近北桥的那面,没有VTT-DDR,今天又上来一块同样的主板,跑C0,内存电压和上一块一样,垃圾的科脑,我判断是北桥要么是虚焊,要么是完蛋,遇到同样故障的老师,给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