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4-30):
4413场管,可以用其他的代替嘛,联想F31A的办,检查电源接口附件一个4413的场馆短路烧了,找不到同型号的,
4407可以代不
联想

网友:
看它们沟道一样不,沟道一样就可以

网友:
LZ你查一下4413的引脚定义 只要引脚和引脚定义一样就可以

网友:
我代换场管一般都是同电路或者同沟道,不分型号,

网友:
找个同沟道应该就可以。。

网友:
楼主你应该有这个图纸啊,到图纸上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网友:
换个同类型的管子就可以,看看是什么管。

网友:
我查了一下好像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