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掉电

楼主(2011-04-30):
华硕F80S触发显示ASUS就掉电,哎,,拆机查呀查``供电都正常,裸板试机又不掉电了,郁闷~~~装起来,又掉了,无语!后来想了想把外接设备一个一个去拆,硬盘,光驱,无线网卡,哈哈```不掉了。无线网卡坏了?多试几次,确实是它坏了,呵呵```搞个好的装上去OK啦```
华硕

网友:
恭喜你找到了问题

网友:
无线网卡坏的还是第一次碰到

网友:
呵呵```这种情况我也是碰巧的,我插上诊断卡就不触发了,拔掉诊断卡就可以触发咯!!呵呵```

网友:
运气不错呀,我这儿一块,所有的外设都拆了,还是掉电,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