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M2N-X-----无复位(插上4Pin-12V开机立即掉电)

楼主(2011-04-30):
ASUS M2N-X-----无复位(插上4Pin-12V开机立即掉电)

此板拿到手上时发现CPU处的4个滤波电容全被人给拆了。于是找了4个电容准备装上去时发现

插装电容壁的铜柱被人用什么东西全给捅掉了(汗拉!这个人肯定是不会焊接的、用大头针什么的对电容孔壁用力进行捅、使其内铜柱都给捅掉了),本来不想搞了的、后来想想这也是一个无辜的小生命,于是就用以前接高压线的方法去接了。

焊接好后对地打了一下CPUVCORE供电对地二极体值有50---是正常的,于是开机诊断卡上复位灯不亮(无复位),过3秒钟后又自动掉电了,反复点开关都是同一个动作、一般这种故障所修到的都是缺少供电,先把万用表调到电压档、且红表笔提前测量在供电处、在去点开关瞬间测量了内存、桥都是有电压的,但是没有VCORE(强制短接ATX电源开机去测量CPU供电IC的条件、发现没有EN开启信号、查点位图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是由NV单桥发出来的),大家都知道NV的桥最容易空焊和损坏已经是传奇了,将焊膏用风枪吹入桥后直接上BGA加热。
加热完后插上诊断卡开机,故障还是一样3秒掉电、此时测量CPU_Vcore正常了,记得以前修过华硕的板不上真CPU也会掉电的,于是装上CPU开机诊断卡复位有了,且顺利跑码,装上内存诊断卡跑到C5处就停了,发现VCCRTC跳帽没有跳上,于是找了个跳帽跳上去再开机,诊断卡顺利跑完码..
悲剧的主板显示器上提示检测到USB过流状态,系统将在15秒后关闭系统。
查了一下USB接口处的供电有5V、测量前置面板上的供电没有。在前置USB插针旁边看见了一个5VSB与VCC5的供电方式给USB供电的跳帽又没有了(不知道谁没事摘跳帽玩),在旧板上找了一个跳上去后在开机就顺利的过界面了,进系统测试了下一切正常........
至此板修复!!!!!!!

从外观整体看CPU滤波电容还是很整齐的, 在此特别提醒下刚入门的新手朋友华硕/华擎的主板白色阴影部分为 正极-----刚好给电容上的标识是相反的,不要粗心上反了电容会爆炸的。

祝大家5.1快乐

网友(2015-09-14):
修的不错,这里滤波电容负极测试点其实是共地连接的,只要接某一负极连接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