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显示器暗屏

楼主(2011-04-30):
一台NEC原装15的显示器  换过灯管高压条 还是暗屏

网友:
能看得到,就是很暗

网友:
      无语,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先排除,用好的灯管试高压条先

网友:
没有背景灯光吧,你换的灯没问题吗?还是灯方面的问题。灯亮吗?

网友:
屏线你插了吗?如果没有最好插上。就怕遇到黑晶屏! 这种屏不插屏线 是完全黑呼呼得。不管你灯管多亮,都是黑乎乎~!

网友:
电压不正常吧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亮度控制信号有没有来

网友:
用自己的测屏工具 先测一下屏

网友:
可能是没有换好吧,调键键有用不,如果有用那可以灯管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