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000离奇花屏··

楼主(2011-04-30):
惠普康柏 NC6000
  故障  LOGO花屏   有一竖竖细细的虚线 ,BIOS 里都是乱码,跟原本的英文都不一样了 ! 系统LOGO滚动条 也能花··
  进系统后又什么都没没事··  都好好的···  玩有的游戏也会花  一条条竖线··       换了显卡  显卡是ATI 9600   也不行,刷过BIOS也一样!看了很多论坛里面关于这样现象问题,  都没有解决的结果···

    望众位高师能给点修成功此等例子的经验···
                                                        在此谢谢了

网友:
compaq系列的都容易坏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也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刷的是原本板上带的bios吗,不是原本的bios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出现,还有是不是显卡bga没做好啊,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换屏试一下。使用外接屏时,机器本身的屏影响电路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 是我之前有刷个机子上的啊!  刷一下也是一样的啊!    显卡我也换了  换完后也加了下  也是一样的   我在想应该不是这些问题啊!  你看换了一个显卡  变都不变的  花··

网友:
那就是显存颗粒的毛病了,加焊一下显存颗粒还不行就换一下显存颗粒,还不行我也没招了

网友:
显存问题,遇到过一台,

网友:
我也感觉像是显存的问题,楼主加焊下不行的话 就换掉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太多显存问题了!

网友:
我也觉得是显存问题 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有啊!   我加了下 也一样!  客户很罗嗦    就装起来换他了  嗨···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