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死人的Acer不跑马。求救ing

楼主(2011-04-30):
Acer2480 版号zr1
商家拿来的机器、、插电打表、、、
大概说了哈状况。。。拆机
这个班子很多个机型。。好几个通病、
果然C467和pq39对地短路了
换掉
开机0。5了、、、以为ok了
上cpu上诊断卡
nnd
不跑马???
再上一次。。还是一样???
难产的维修就这样开始了
诊断卡复位已经闪了哈的
挨着测试各信号点都正常。。。cpu复位好像没出、、换了个南桥。。两个南桥。。吗的。。连pcl复位都没有了、、、中途又换过北桥。。。此处省略100字》》》》
cpu是好的、、已测、、在测试cpu电压的时候发现时钟很烫。。。换个一个时钟、、、后来又不烫了。。就换回去了
io也换了、、现在的状况的cpu复位也出来了
硬启动应该完成了
没有示波器不晓得在读BIOS了没有。。就在官方网站下了个。。。这个机器是集显的。。不晓得对没有。。。刷BIOS的人谁那个芯片都over了。。重新找个刷上。吗的还是不跑马
不过焊了BIOS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没焊好哀伤怎么的。。插电电流来了几下1。几马上又掉回待机了、、、、现在能开机但是就不跑马。现在电流0.55的样子

神们,,救救这个命苦的孩子和多难的板子吧。。。真的不想就这样放弃了

ps:感谢坛友叁省吾身一次次耐心的指导。在此谢过

网友:
怎么没人帮忙指点哈了、、自己顶

网友:
看了下,LZ描述的很乱,也没啥思路了

网友:
我被这个机器搞成神经病了。。不想放弃。。。所以来求药

网友:
- pciRST#出来了吗? 看去复位了谁  调起那个可能性比较大的脚。肯定是哪里拉低了!

网友:
现在测得BIOS上cs#又2.8v。。开机后电压有跳变。。只是oe#一直都是低电平

网友:
这个 还真有点麻烦!!看的头都晕了!!

网友:
能说的清楚一点吗 这样看头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rest#出来了。cpurest也有了。。硬启动应该完成了。。就是读取bios的时候出问题了。。现在oe#一直是低电平

网友:
楼主:是不是你的程序没有对啊,2个复位都有了,按常理应该跑码了啊

网友:
楼主。我上一个ZR1集显的正确bios给你吧,

945GM  943GM 940GML 都可以用的。。。。

网友:
- 你刷下BIOS看下 怎么样? 如果可以了 记得出来说下!

网友:
建议重新刷个别版本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