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显卡吹吹掉电阻 求助

楼主(2011-04-30):
今天做显卡吹吹掉一个显卡旁边的小电阻(看连线是从显卡出来的) 焊半天死活焊不上 干脆直接上机看看 亮了 我想问问少个小电阻能影响什么吗 另外那么小的电阻怎么焊上 谢谢
显卡
掉电

网友:
l使用正常没啥影响 上次我掉了3 上去用照样 没事 到现在也没有返修

网友:
用镊子夹住小电阻,将风枪的风力调小,温度别太高,将装电阻的地方预热,然后用镊子将小电阻对应好位置,再用风枪吹几秒钟就好,关键还是熟能生巧,多练练就会了

网友:
有的电阻不太重要也没事,

网友:
一般桥旁边都有些防干扰的电阻电容,少了无所谓

网友:
这种小电阻用烙铁头很快焊上去,631
显卡上的小电容才难搞

网友:
LZ还得多练习练习哟,呵呵

网友:
有的少了一颗都点不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