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ROCK的主板可以点亮,但是进了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1-04-30):
测量1.5V的对地阻值只有40欧姆,但是主板可以点亮,就是南桥很烫,但是换过南桥,还是有点烫。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哪位兄弟知道的指导一下啊,先谢过了

网友:
先把南桥供电换了吧,有些供电正常都会发烫。

网友:
将PCI-E的供电场管换掉试试

网友:
应该有东西把阻止拉低了

网友:
可以加个散热器,温度降下来也许就不死机啦

网友:
那同样的板对比下 阻值也有40欧的 桥太烫的话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