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的波波好的啊,要新的不要二手的

楼主(2011-04-30):
哪个牌子的波波好的啊,要新的不要二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波波”是什么?

网友:
我也正想入手个普源的,不知大家认为如何?

网友:
我也想要一个,论坛上有卖吗

网友:
日立 顾伟 掬水 延奇

网友:
波波是什么东西

网友:
先说你能承受的价格吧
有钱就直接上泰克,固纬

没钱就安泰信,普源。

网友:
安捷伦  泰克   固玮   普源  安泰信    看银子来吧

网友:
我用的是优利德的。不错。

网友:
示波器个人感觉还是模拟的好用些 反应速度快

网友:
楼上说的也不一定对,我个人喜欢用安它信的示波器,捕捉速度也还清楚。

网友:
模拟示波器捕捉速度比较快,不过有个缺点要自己手动调整,否则出现的波形就比较笼统。比如一段震荡十分快的色拉方波,没调好就感觉有波,具体什么样子得自己调,比较麻烦,但是速度确实快,不怕捕捉不到,推荐日立。

网友:
不过数字的就比较方便,把指针按在一个地方,出现的波形也比较笼统,但有个功能键,AUTO,一按就变成了这里本该的最完美波形,十分好用,推荐安踏信。缺点捕捉速度慢,杂波多。如果买到山寨,哪怕200M,杂波更多

网友:
老大都来了,呵呵安泰信ADS1102CAL这个怎么样的,看上去还可以有用过的没?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一下,我听说波波分几通道?
通道有什么作用?
还有就是泰克,固纬,安泰信,普源,
分别是多少通道的?

网友:
一般常用的是2通道,所谓2通道,就是同时可以在示波器上显示两个信号,实时进行比较。

网友:
泰克最好,其次可以考虑岩崎。最好用模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