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nb200开机在logo画面不动

楼主(2011-04-30):
东芝nb200,945GMS+82080GBM.开机在logo画面死机   按其键盘大小写健有反应,按F2时,显示WATING进不了COMS.不上硬盘时能进COMS,正常.以为是南桥问题,换新后,故障依旧.坛子里说是北桥问题,不解,大家给上意见.....

网友:
坛子里的高手哪去了

网友:
刷BIOS换南桥  基本都是南桥坏了 不过要排除外设

网友:
同志先看下硬盘有问题没有把,档loge最常见就是硬盘坏

网友:
这问题我在惠普机上遇到过,机器本身正常,刷了BIOS之后,你开机无论多少次,他都是停在Logo画面不动。但是唯有取下硬盘之后就正常,那个硬盘绝对在那台机上怎么试都没有用,只能换个硬盘就OK,到现在还想不明白是什么回事。

网友:
换完好硬盘故障一样,换新南桥一样,且已排除南桥到硬盘线路出问题的可能,没办法了.与未修前故障一样(偶尔第一次开机能引导系统,再关机,又出现当LOGO故障.)

网友:
一般都是BIOS   南桥问题吧

网友:
外GOS系统  取下光驱  测试硬盘是否可以解压引导

网友:
先把外设排除

网友:
我见过 放电后解决 不知道你的机器能不能这样

网友:
你把光驱和硬盘都接上试下,东芝的机器不装这些东西就会自检不过

网友:
换南桥没有效果,我换后虽然当时好了,但是在一个月内返修了,你可换北桥试试

网友:
刚遇到一台索尼机子和你的现象一样的,后来找到原因是南桥到sATA硬盘得到数据线换南桥的时候割红胶割断了,你不装硬盘,可以试下USB启动或者光盘启动正常否

网友:
内存试试   换

网友:
裸板测试 不行刷BIOS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把

网友:
出现这种情况还真不好一下判断出是那个地方出了问题,不过就是在u到bios的那些总线上那一串上,想法打一下系统总线,lpc总线什么的阻止吧,要不你就扫雷式换件!!!u,北桥,南桥,bios一个一个换换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
BIOS可能性很大

网友(2011-05-30):
手头有一台一样故障,在试验。。

网友:
上网本,有点不好修呀,

网友:
上硬试下,TOSHBA 有点不同哟,

网友:
我以前有一台SONY也是定LOGO。最后刷BIOS好的 ,仅供产考

网友:
先刷BIOS 或者换CPU背面的NEC大电容(此电容漏电 这是东芝的通病) 再不行就是南桥和外设了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超级i/o试试

网友:
放电试试 不行在试试刷BIOS 期待大虾解决···

网友:
先把外设排除,,,

网友(2011-07-19):
我有个nb200的机器引导有问题u盘和硬盘引导有时引导不了加焊io后不引导的次数变少还在研究

网友:
我觉得可能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重刷BIOS 把硬盘拆掉试试 把内存拔了看看报警吗

网友:
北桥以经做了,还是加电不亮,电流在0.39

网友:
我觉得南桥多一点,我也碰到过一台,换南桥好了

网友:
把各接口芯片取掉试下

网友(2011-09-01):
刷BIOS吧!我试过,好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下先排除外设

网友:
解决了说一声啊

网友:
我也有台 问题一样 未解决,楼主要解决了发出来分享下啊!

网友:
图文并茂的维修实例,值得学习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NB200,我的故障是开机,电流跑到0。34不动了。正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