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更新后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4-30):
     win7  更新后  就进不去系统了     有什么班可以不重装系统  解决吗   希望知道的朋友 给点建议啊

网友:
你的机器如果不是预装win7, 装的是 盗版win7 的话 更新之后桌面背景会是黑色的,要是直接进不去系统没有还原备份就只能重新装下系统了~!!

网友:
楼主说详细点.是怎么个去不去法,到哪停了

网友:
开机F8。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进入系统试过了吗,如果是程序冲特,这招管用,。。希望至你有帮助,其它的办法还在学习中。。。

网友:
进安全模式,添加/删除   把所有更新文件删除,应该是可以用的!

网友:
看来得要重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