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915主板usb维修

楼主(2011-04-30):
华硕915主板usb口不能使用,重装过系统,不行,v+d-d+v- 电压正常阻止465 465  usb口就是不能怎么回事

网友:
华硕usb保护做的很好 你最好跑下电路 有个 6∩双二极管 你看啊可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的。。我很想学习

网友:
很想好好学习。。我一定要成功

网友(2011-06-22):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的华硕也是USB不能用,好几块了。

网友:
华硕的主板有跳线,看一看,跳线是不是跳错了,跳 针有没有腐蚀!!

网友:
看看USB外围电路

网友:
这个 不好办啊

网友:
桥坏的可能性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