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5死机花屏

楼主(2011-04-30):
今天接了个东芝L205的机器   客户说用外接电源死机花屏   用电池的话就没问题     论坛上大家都说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拆机后费了好大的劲才掉它    然后就弄了6个330的电容上去    结果不亮机了   大家看那下  是不是我换错了   我付张原来的图  大家看下  我用的电容对不

网友:
正负极接对了不啊,我一般用两个电容就可以了,大电容不取他的。

网友:
你是不是接反了啊

网友:
是这个电容没错,是不是你装的有问题啊

网友:
我有台联想y450也是这样的 外接就花屏死机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哪里看出来你把它干掉了?还有你是怎么取下来的,肯定是你取的时候把下面的CPU座子弄到了。不过我听人说有些补电容就可以好,有些必须换。我只遇到补好的,没遇到过非要换的。不知道还有其他朋友遇到非要换的吗?

网友:
这种电容可不好去了,一般我都采取暴力拆除,换四个也行,我一般都换四个,斜着正好放下四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用的四个是多大的电容啊   我用了6个怎么也不行

网友(点评):
这个4个就够了,肯定是你拆的时候掉件了,再仔细检查看看。

网友:
我一般直接加上去就是了,当然有些是必须要换的

网友:
肯定是电容的问题  应该是你自己搞坏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极性的大电容,黑色的,上边写着330的那种,四个也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解决了  可能是我换的那6个电容没焊好   取下来从新焊上可以开机了    现在还在测机中   应该是不会出现花屏死机了    谢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