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机器的无奈

楼主(2011-04-30):
今天接到华硕机器型号是W5FE的 是个韩国人带过来的  说不开机 迅速拆机 上电流测试 按开机电流上到0.25 左右掉电 然后在开机还是一样的情况 .  用万用表测试电压 1.05V出不来  电源IC是ISL6227  测试工作条件都满足 高端场管的G级没有电压 以为6227坏了 换了3个新的还是一样   对地阻值正常120奥姆   是不是南桥的问题呢  请教一下 本人是新手  表达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
工作条件都满怎么会不出电压??肯定是它的EN信号或者PG信号没有到,对照PDF查一下看吧!!

网友:
条件好了,你查一下MOS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示波器打下G级看下有脉冲没

网友:
电压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