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 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30):
hp dv6 开机掉电 但是第一次开机时不会掉电的 而且都可以用 就是关掉之后就开不了,一直掉电 放在那里很久 又可以开机了, 请问有谁知道问题在那里吗

网友:
cmos电池有没电

网友:
风扇 旁边反正面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CPU供电那块仔细查查、、、、  芯片加焊试试、、

网友(2011-06-18):
掉点的时候  瞬间差下 那些主要的供电有没有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