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可以用+5VSUS代替吗?

楼主(2011-04-30):
华硕K40IJ   USB 没有5V。查电路图

SI7224DN-T1-GE3  这个电压转换芯片,没找到,,我直接用+5VSUS接到USB+5V供电可以不。。。
如有人知道这个芯片在板上的位置,或者有点位图,就非常感谢了。。。

网友(点评):
用时肯定可以用的。。只是电压出来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
没问题 可以

网友:
把电路图 上来 看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这里的电流要考虑吗?+5V的承受电流2A  +5VSUS 最大是5A

网友:
可以的呀。没有关系

网友:
没有问题。可以的。

网友:
可以。
但是,最好把usb口5V供电线和+5V主电路断开,之后再接上5VSUS。否则,5VSUS就从这里提前窜入+5V电路了。

网友:
所有的5v 都来自 pwm 芯片只不过后级有一些限流电阻罢了

网友:
就是两个MOS管嘛~~可以用两个MOS管来代换的

网友:
可以,最好就串联一个二极管

网友:
先试试下吧 如果没有检测电路应该可以的啊

网友:
可以的。不放心加个保险电阻

网友:
可以的,加个二极管

网友:
只是USB供电,可以的。

网友:
加个稳压管就哦了

网友:
肯定可以哦

网友:
最后接个保险

网友:
没事的,直接去掉,然后飞线,没有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