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120简单维修

楼主(2011-04-30):
机型:HP6120
故障:自动上电,电流1。2A不亮机。

拆机检查。几修机就不知道。直接上图,南,北桥全换过了。
先搞定自动上电的问题。仔细一看。电池没接,接上COMS电池。上电问题解决。接下来查一下板上各组供电。电流能跳变到1。2A。根据经验应该已经亮机了,查电压都正常,看测试卡上跑1C,怀疑北桥问题,直接拆下做好,开机。测试卡跑54,电流1。4A。亮机。。完工,

另一台技嘉的机器。型号忘了,屏大花,直接干显卡。测机两小时正常。完工。

网友:
为什么你们做的桥都会有那很多的助焊剂在上面。我做的都不会。一般人看不出有做过而且做的几乎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上家做的。。我做的也看不到的。

网友:
我的也看不到,看到那么多的助焊剂,不擦屁股

网友:
就换桥。跑1.2a估计没问题啊

网友:
LZ这台机子你是如何能准确的判断是北桥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码到1C啦嘛。。已经到了亮机的电流了。再说上家已经更换过南,北桥,所以直接杀北桥啦。

网友:
楼主你好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机子现在跑E9 不上内存跑E0 电压都是正常的 北桥我换过。有可能是BIOS问题否。已你的经验你觉得是哪方面的问题呢?在线等待回复。。谢谢

网友(点评):
什么机我都不知道。你叫我如何回答呢

网友:
要是看不到助焊剂客户指定说你没有给他换,昨天就碰到一客户回家自己又拆了看不到,说我们没有给换南桥,只是搞了小地方,回来找原来的坏桥,妈的,找不到了,不知道丢哪里去了

网友(点评):
这种人见过,所以坏的我都不扔。留着。到时有用

网友:
楼主是把北桥拆下来重新直球的还是换了一个新的北桥啊?

网友:
我换完桥就有很多焊油在外边,这样顾客才会觉得你给他修了大地方才会觉得花200块钱不亏

网友:
  这机好像南桥容易虚

网友:
我不动桥,都会涂点南桥,还有EC,不然遇到某些特别客户挺麻烦的

网友:
哇,又学到经验啦,想不到技术好,屁股擦干净也有头疼的时候

网友:
1c是当内存吗? 楼主经验多啊   是我的话假负载测试先

网友:
上家是卖力不讨好,缺少经验,没扩大故障也没动手脚,算不错的了,楼主捡到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