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S-MX SE主板 LOGO画面死机

楼主(2011-04-30):
       今天修一片华硕P5S-MX SE主板 LOGO画面就不动了,此板是前几天给客户换下来的,今天有时间就拿出来看看,检查了各主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想起客户说是清洁扫灰之后才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小元件掉件,确定也没掉件.
       客户会不会把CPU也取下来扫灰呢?仔细看看CPU座针脚,也没看出问题,干脆,会所有的针脚都挑一挑试试,找了个刀片,小心的一排一排的把针脚往上挑起一点点,挑完再仔细看看,确定没问题了,为了保险先上负载,再上U,条子,最后一路跑码完,出现LOGO画面,过了,出现硬件信息,再到无系统显示 ,光标一闪闪,哈哈 搞定!

网友:
晕  传了4张图怎么只显示两张?再传

网友:
看到这775的座子心里就纠结,很讨人厌。

网友:
我这775坏座的有二块板了,没bga换。

网友:
哈哈  客户没把座子扫坏,挑挑针脚 就好了  运气!

网友:
CPU座引起卡LOGO!试试都行够细心!

网友:
这样都能修好,够牛

网友:
一般针弯了不跑吗的 不过这个算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

网友:
是我只会用洗板水洗一下。。。

网友:
太热氧化的太厉害。通病了。

网友(点评):
说到点上了,一语点醒梦中人

网友(点评):
客户是扫灰之后才出现问题的,应该是把针脚也扫了一片 表面还看不出来 这是人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也这样修好过V星的主板,这次算是真明白怎么回事了,

网友:
775的座不好换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座针歪了 引起的不过内存!!

网友:
要是座子坏了的话,就是有返修台都不好换哦,有时候换了几个都不好,那就是悲剧了

网友:
我都是用牙刷蘸酒精刷、效果很好!

网友(点评):
这块版的问题是客户扫灰 用毛刷刷针脚,肯定是一大片位置触点刷低了,再用什么东西刷都没用,只有把针脚向上挑起来才行

网友:
这种座子一定要小心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 我很小心了 如果一针一针的挑,那挑死人了,用刀片最好 一排一排的挑,就这样还眼都花了 哈哈

网友:
CPU座都能想到,要是我的话先干了北桥再说,呵呵。

网友(点评):
修板要先询问客户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故障的,有时候能省去很多麻烦,少走弯路,是在扫灰之后坏的,一般没有太大问题,可能扫掉什么,或者松动之类

网友:
这个不是CPU座子空焊了吗?挑针好像没什么根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是CPU座子空焊,你挑针好得了吗?

网友:
这就叫心细 要我早没心思修了

网友:
是一个发现

网友:
我没有楼主这么厉害。

网友:
775的不好挑,牛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搞个刀片很好挑 很快的  只是眼睛有点花 哈哈

网友:
工作环境能保持的这么整洁 实属难得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