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小修几例..

楼主(2011-04-30):
第一个本子拿来是花屏, 想都没想暴力拆开    就干了显卡,装上开机还是个花,接着换屏,涛声依旧。。换屏线,未果。。  郁闷之中换了根内存竟然故障消失...大家以后注意下内存,少走弯路、、

第二个本子拿来说键盘进水了,故障是连键,比如按S出来的是SD. 按K出来的是KL...  于是..省略XX字,。顺风送来新键盘装上还是老样子。插USB键盘也是一样。继续暴利拆机..打键盘接口对地阻值,全部正常,测接口到I/O之间的元器件都正常。。最后加焊I/O引脚故障消失。。。

第三个本子是旭日150 加电不开机。 电流到0.3     大家都知道的。。通病..  加焊CPU背面的正方形小芯片后OK!

网友:
                  暴力  ??    我最喜欢这两个字了,  我也经常干 。哈哈  ,客户看到了心想我的机子啊 ,帅哥我的机子还没有开过机了,心想妈了,哪个没有第一次嘛。

网友(点评):
嘻嘻,一样的。好多客户说我过于暴力,,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
呵呵  楼主发财

网友(点评):
发什么财,我还是打工的,没有单干呢

网友:
O(∩_∩)O~那就加油努力 自己当老板

网友:
生意不错啊,全是通病机啊,赚大了啊

网友:
说说维修的思路才最重要,这样子说看了等于白看

网友(点评):
都说了是小修。。没有什么思路的,就是经验吧..

网友:
后面那个方形芯片 修过好多

网友:
我就有两个疑问。
1、大部分的人都知道内存会引起花屏,你竟然不先简后难?
2、拆下笔记本键盘后,如果没有现成的键盘可以用USB的外接键盘测试,这个也不试下?

网友(点评):
内存引起花屏我知道,只不过维修时粗心了。。 至于键盘我插USB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
学习了 键盘连键 不一定是键盘 有可能是 ec    花屏不一定是显卡 屏 屏线  有可能是内存!

网友:
暴力拆机,我喜欢!顶一下!

网友:
又长见识了,经验很重要啊

网友:
楼主讲起来很轻松啊,思路是什么呀????

网友:
  以前修的什么来着。键盘不能用,换键盘如是,加焊IO如是,换IO如是,,,最后加焊键盘插槽口,OK,呵呵,郁闷,是联想的,什么型号忘记了

网友:
经验老到呀!功力不错了,已经随心地修了。

网友:
第1个机器是独立的吗?独立很少内存呀!

网友:
联想的老机子CPU供电IC是3205的话确实容易空焊,不过IBM用的就容易坏

网友:
昨天也是  接了个ASUS M5000的 开机看电流跳的很正常的 就是不显示  以为是北桥 打算拆机搞北桥的  把内存一拔好了   在清理下内存装上OK  幸好在拆的时候刹车了

网友:
上来就干显,太过了吧!望闻问切,上来就切。。。。

网友:
能研究笔记本本,一定是高人啊,暴力点也没啥,修好是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