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16S 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1-04-30):
        同行带过来的客户,说是不开机了,插上电源啊看了下电流好像 是不过显卡,而且又恰似HP,直接报价拆机。

      拆完机,马上用示波器打了内存波形,因为该机型一定要全拆才能打到内存波形的。发现没有波,,,汗。。。。原来内存都没过啊,AMD的东西都很烫又爱虚焊所以拿来带灯座看看。

一看,正常。。

       这里再顺便说下,关于ATI芯片组,现在是AMD的了,因为数据地址线有一半阻值是300多,一半时700多的,所以亮的是300多的。700多的是不亮的,或者微弱的亮,比如NV的是微弱亮。。。
        上回一个同行到基地的淘宝实体店买了个这样的灯座回去,过了一下就回来说灯座有问题,说有很多不亮,结果我跟他解释了半天他还半信半疑的离开了,反正大家以后不知道是不是正常就把我这张图拿来作比较就是了。,
  言归正传,一看正常,就马上想到了BIOS,因为基地有个学员”茹金哥“对各种机型的通病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马上在旁边就说该机通病为BIOS,既然说了,而且刷BIOS也不麻烦,马上去下了BIOS刷之。。
     结果一开机不触发,汗。。。下错了,,马上再换一个,刷之,再开机亮了。。。。
   哦也。。。正准备装机,可是一想,难道之前那个BIOS真的是坏的????因为心里还是没底,感觉有点像桥,我刷BIOS的时候也压过下主板,。为了搞个究竟,就把原来那个备份下来的BIOS再刷回去,结果一开机也亮了。。
   汗。。。幸好,试了下,原来BIOS是好的,可是我刚才灯座的灯亮的也正常啊,这时想到,亮的灯是正常,可是不亮的灯万一空焊了也是看不出来的,马上装上假负载。一个个测终于测到一个点为1,无穷大。。。再压下北桥就变750了,然后又反复搞了几次。确定就是北桥了,马上加焊之。。。。
    再上cpu测试每回都开机了。烤鸡时发现CPU问题70度,而且还没开东西,去百度一查,考,原来这个机型早就被广大用户所鄙视了,有人还在优酷上专门发了视频专门骂HP的,有视频为证

http://v.ku6.com/show/ghXhi_EusMzrE-Fc.html

汗啊,AMD真的太垃圾了,只能又拆机,把5V电压直接拉了过去,再开机温度61度,看来是得到了有效控制啊。

下回大家测AMD的北桥时,看了灯座,可别忘了用假负载打打值啊,不然会修吐血的。。。

网友:
不错 谢谢分享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此经验值得推广,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的HP机器,掌托那真是烫啊,散热做的实在太差

网友:
AMD的板子,怎么判断芯片组所对应的假负载,我买假负载的时候就只给了我一个AMD假负载,

网友:
4416s趋势垃圾   那个北桥爱坏 CPU爱坏  显卡爱坏基本没有那里好的 壳子一拆就想吐

网友:
楼主讲得不错,显卡如果温度高可以在显卡带的那个程序里面调成以节能为主的话,温度会下个七八度,如果调成以性能为主的话,那就是71这个温度。

网友:
改长转也能起点作用吧

网友:
我一般不用灯座的,只用假负载。一个个的打阻值 的

网友:
把5V电压直接拉了过去,再开机温度61度
请问5v拉到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风扇常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