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台自动重启的电脑!!!

楼主(2011-04-30):
我这里有一台电脑,是P4系列的,全盘格式化后重装系统,之后更换cpu风扇和+散热硅脂。
(南桥散热铁超级烫手!)
之后上网一段时间还是重启,有时候几分钟。有时候一个多小时才重启。

我发帖的时候也是用这台机发的,20分钟过去了,还是没事!!!

网友:
是不是你装的系统与你的硬件不兼容,引起的!建议你换个系统在装一下

网友:
问题似乎没 有彻底解决啊

网友:
南桥很烫的话 就不太正常了~!一般是南桥虚焊   拿掉 重新 直球 在焊上~!

网友:
应该是虚焊的问题吧   先加焊下

网友:
加焊没用的

网友:
最好量一下各个供电,南桥发热,有可能是北桥供电有杂波,看电容有无漏液。。。。。也有可能是南桥虚焊。你用鲁大师检查一下主板等的温度,和健康状况。

网友:
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我修AMD的主板,一个桥, 桥也超汤手,  像这种桥,散热量就大,可是装程序装不上,  半上也得一个小时, 把桥上的散热片取下了,加了硅脂后,再装程序两分就装上了,可是不能关机, 我在桥上加了块风扇, 装上程序,也能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