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经典的昂达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1-04-30):
迅维培训中心主板学员-高海涛
   来基地半个月了,原来在家自己开店遇到主板等等的问题都是我运气好,不是洗洗主板就是加焊就过了。来这里学习冲着饼哥,在饼哥手下学习也有一段时间了,学到的都是武汉老师没有讲到的。原来都是死记桥供电  ,老是记错   饼哥说桥与CPU有直接联系所以与CPU有一组相同的电压,与内存。。。与显卡。。。与内存       听了他这样讲解我恍然大悟,原来还可以这样学习。
       像这样经典的可谓多矣!    今天 讲我修到的昂达主板一例
    这块昂达主板  NV单桥   二修板     CPU供电人家修过   已经修复   短接不过内存      ——————测量 DDR2内存供电 ——————问题来了   1.8的供电表上显示的是0.3V    ——————测量内存供电的下管——————0.2   而且还有空焊的现象————————为了省事风枪干掉直接不要——————更换一个新的经测量结果一样———— 怀疑场管控制芯片有问题————————(8腿的我忘记了)这个控制芯片与北桥的一样   而手上又没有   就把北桥的折掉调换一下位置   ——————结果北桥供电1.5V正常 ,而换过来的装上内存供电还是0.3V       找不着方向了————————拿去给饼哥      他边拿表边说上管肯定坏了     等 说完 就量     G极与D级导通     G极与S级导通      经此一例    铭记在心   我下去再换上管     内存供电1.86V     内存供电修复

网友:
我晕...这问题可以测量内存电源管理芯片,如果内存IC都无电压,那么上管下管肯定没有,如果IC有电压,上管下管没有,那就要查是否是管子问题.....而您却......还是正式维客的呀

网友:
这种现象是MOS管不良,不太好查。

网友:
1楼的   我在换芯片之前测过了   芯片工作当时测得不正常除了供电   不然不会直接去干芯片      再说我都说了  我才学习15天    发得是一个维修实例    你既然很吊不用来基地注册帐户了       直接做无论坛人士    再说我学15天修二修板    偶有心得   你说这话算我的个毛钱

网友:
我测得下管    没有注意上管  谁知道结果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