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笔记本要用哪种的示波器啊?

楼主(2011-04-30):
笔记本
用100M的
示波器
够用吗 ?1 2 千的可以用吗?什么牌子的有用过的人推荐下
示波器

网友:
这也正是我想问的,有的人说买个100M的就够 了,但有的兄弟们又说100M小了。

网友:
基地的安泰信 100M 就可以了

网友A:
安泰信 100M

网友:
听别人说要买200M的才够啊 ?
去基地里购买能优惠吗?
我想买台BGA 跟 示波器
不知道买哪种焊台

网友A:
100M还是基本的,问题是买数字的还是模拟的,、相对模拟机快,而数字机反应慢,功能上数字机强大,而模拟机还是实时显示。4 i* i' P1 r8 |& [/ Q
国内的普源是比较好的,国外的好的泰克TDS系列的,固纬的也不错,但相对价格也比国内的高

网友:
安泰性的100M的那个款可以吗?是数显的好还是模拟的好啊

网友:
100M小了点,最好还是用个200M的。

网友A:
数字的好用

网友:
100M的 够了!!!!!

网友:
我也用同样问题,计划弄个100M的,入手配置。大家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2011-10-14):
想好好做维修,就好好置办些工具,100m的能用,200m的就可以。我用的泰克原装的全新的,测试时,从不怀疑仪器出问题,只怀疑电路有故障,是排疑难杂症的利器,效果是谁用谁知道。当然了,价钱是国产的好几倍。

网友(2012-04-09):
晕,也想入手一台。越看越晕

网友:
50m的都够用

网友(2012-12-29):
我也想买一台,不知道安泰信ADS1102CAL 100m够用不够用?

网友A:
安泰信的示波器?不敢用!最起码也得普源的。

网友:
100M还是基本的,问题是买数字的还是模拟的
本文来自:迅维网(
www.chinafix.com.cn
),详细出处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4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