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奇怪掉点故障求助中

楼主(2011-04-30):
ibm r61i插内存就会掉电 不插不掉 加焊内存供电芯片好了一个小时又复发  掉电之前测内存电压正常 掉电后插头灯都不亮 按开关没反应要拔掉电源重新插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先换个内存供电芯片再说

网友:
复位也有问题啊

网友:
北桥OPEN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