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笔记本声音的

楼主(2011-04-30):
今天拿到一台HP DV4的机,装win7 32位系统,其它功能一切都正常,就是左下脚调的那个系统声音,你把调到最大,他又自己掉回0%去,也不能静音,点静音,马上自己以开启。换几个系统还是一样,BIOS也刷了几个版本还是没有效果,想问下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看上去有点像系统问题,但换了4个系统还是一样,最后想问下是不是功放芯片或声卡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用的是官方的驱动吗、?

网友:
去官网下个驱动就可以了,碰到过这个问题,声卡驱动的问题,HP的官网有下载的,一定要去官网下

网友:
支持楼上说的,像戴尔的好多都要在官网下才行

网友:
hp的机子就是麻烦  软件硬件都有可能
希望楼主找到答案拿出来分享下

网友:
会不会是键盘向下的键一直处于按的状态,因为你鼠标点着拉,然后键盘也可以按着下键调回来的,可能性不大,但有发生的可能,呵呵

网友:
没有装键盘,没装鼠标触摸,就外接个鼠标,外接显示器,硬盘,内存都换虽外的,但我这里有其他的DV4同样的系统,但却没有问题,就这台有。

网友:
那你调声音的那块板呢,还是在板子上的,有没有不小心碰到硬件调声音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