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120被小孩降龙十八掌后,开机必须按F1求助!

楼主(2011-04-30):
开机提示  :::
1720-SMART Hard Drive detects imminent fainlure (Failing Attr:05)
  PLEASE BACK UP THE CONTENTS OF THE HARD DRIVE AND RUN
Hdd self Test in F10 SETUP
HP 被小孩子两下降龙十八掌  开机提示 必须按F1才能开机了
  硬盘换了  系统也换了  故障依旧  不知道怎么搞了  求高手支援!

网友(点评):
这是硬盘自检错误信息,说明硬盘不行了,你可以在BIOS把自检关了。快点备份资料、。看你在91修也发这个帖子了、

网友:
这个就是提示硬盘的SMART错误啊,换了硬盘应该会好啊,如果还不行?进BIOS把硬盘跑一遍试试,如果还不行那就刷个BIOS看看啊

网友:
   没被小孩子拍的时候 是正常的  小孩拍了键盘  就这样了  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  我晕了  怎么能这样对待我呢  哎  今天还修了一个HP的   人家清理风扇的  我就用刷子简简单单的刷了两下  悲剧从此开始 短路了 哎  还没修出来呢  有遇到的  请指教一下!!!   (人家拿来能开机的啊

网友:
      硬盘也换了  在BIOS里  硬盘也跑了一便 还是不行  软驱也关了  哎   直接来不开机还好说 怎么这样呢

网友:
时间调没有啊,调了时间保存退出试试

网友:
用DM软件可以的

网友:
放假了快捷方式及飞洒离开房间萨克立即离开就离

修至宝 -2 别灌水

网友:
COMS电路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修过?   CMOS电路的什么问题呢  是不保存了吗  还是 ?

网友:
回复 网友B:

  HP的笔记本 有这个说法吗
?   没听过的哦

网友:
一般降龙十八掌,都是会内伤的。。
字面意思就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哎  今天还修了一个HP的   人家清理风扇的  我就用刷子简简单单的刷了两下  悲剧从此开始 短路了 哎  还没修出来呢  有遇到的  请指教一下!!!   (人家拿来能开机的啊

网友:
广东省高速的公司

网友:
  但是这内伤真的难修的啊  能正常开机 就是开机提示   哎

网友:
    同志们 是不是主板的电池座虚焊了呢   同意的举手!  打算明天去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