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屏线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有哪位大哥知道这个t61屏线上接的小板是起到什么作用的

网友:
今天一同行过来换灯管。我一不”小心“啊悲剧就发生了。把这个屏线接小板那段给撕裂了,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此啊。但是换好灯管后仍能显示 不知道这个是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没事 蓝牙
我那个直接用剪刀剪了 没问题的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接蓝牙模块的吧,去掉不影响屏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灯管换号后 显示字迹后面有红色框 是不是那个影像的呢

网友:
不是的 你直接用剪刀干掉它

网友:
同问,这个是蓝YA的吗?

网友:
只有T61高配的机器这个才有用,大多数的机器都没有用的,放心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