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10M 通电网络灯常亮

楼主(2011-04-30):
一通电网络接口的两灯常亮,3.3V、5V正常,另:通电CPU、北桥即有正常供电,按开机键有反应,但开不了机。
现在应该查哪?
开不了机

网友:
网卡两个灯都亮的话可能网卡坏了,先拆了它看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对 既然网卡位置有异常 先拆了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