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5G41D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1-04-30):
  此板是楼下小弟送上来的,仍过来就闪人了(扯些题外话:老大两个店,一楼一个二楼一个。我呢?在二楼修,基本上都是修他侄子的板。死鱼这种板一般情况不会发生在我身上的。)
接到手上大致看了下,板号:磐正5G41D BIOS被动过

通电测试:复位灯亮下就灭,不跑码. 又是片复位正常不跑码的.

于是先从最基本的电压开始查起:内存电压:1.9V

南北桥1.5V
南桥的1.05V
这块有个PWM电路,测量上管的S竟然没有电压
此时量了下5 VCC竟然没有电压

通过看线路这个脚连接一个电容,一个2R2电阻接VCC5V的供电,量2R2电阻供电那端有5V,这端就没电压。怀疑此电阻开路导致PWM芯片得不到供电,使其不能正常工作产生电压

取下电阻,量2R2电阻阻值变成181欧。更换一个上去之后,电压还是没有出来。难道PWM芯片坏了,再去量下供电还是没有的。量2R2那端电压5V,这段怎么还是没电压。明明我换去的电阻是好的呀。取下电阻量阻值,又开路了

看来电阻这段还是有问题的,对地打了下阻值,竟然对地了。
难怪换上去一个又坏了.到这里不是线路里的电容对地就是PWM芯片对地。去掉电容,对地阻值正常。重新找了一个2R2的电阻上去。电压也出来了.

CPU内存一路走码点亮显示器

维修总结:PWM芯片没有正常工作,从而不能正常的控制MOS管输出电压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应该是桥总线用的1.2伏

网友:
PWM芯片有什么作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管理芯片,通过控制MOS管产生主板所需要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控制芯片!用于控制上下管工作!有过流、反馈、保护等作用!

网友:
台式机上出现在这种电容短路的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PWM芯片坏掉导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大多都是MOS管和PWM芯片坏的多,  还有电容。 技嘉主板不知道成就了不少高手

网友:
画个电路出来,看的也明白,照片多的看的人眼也花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下次一定满足你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线品牌的主板,我觉得V星的主板故障率低,华硕,技嘉,名头很响,我遇到坏的很多,是不是我遇到的都是低端的产品呀,

网友:
奋斗小青年真的是进步好快啊,我现在都不入门,哎,找个手把手的老师真难,看了你的好多帖子技术含量很高,你快变成我的粉丝了,继续关注技术帖。。。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
检测卡跑00和检测卡不跑码是一回事码?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的, 都是不过CPU。

网友:
看来 是滤波电波短路了,造成 的烧保险!

网友:
这个地方的  电容坏  确实少见啊

网友:
楼主文章很经典,值得新手学习,

网友:
在下挺喜欢修板子,修好了有成就感,只是还是有很多电子学方面的知识不懂,判断能力不佳。苦恼中~~

网友:
修东西就要认真!

网友F:
顶一下,,高手,,我今天修到一个P35的映泰主板老是开机自动保护。。但是又没有短路。。我ISL6322电源管理我都换了,,还是一样 ,,有些时候又好,,不知道怎么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曾经试过修了一天的那版都不跑码。最后我无奈下班接个显示器就显了。所以有时郁闷时都没问题时要接个看看。一个小经验。

网友:
不错学习了,要是我这菜鸟修就干掉pwm

网友:
的确很厉害  我也是刚学修板 没人教 好苦恼啊

网友:
修东西就要认真!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96453-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双手测电阻的时候谁给拍的照?什么电容短了?贴片的是吗?电解或者固态的我基本上还没见过击穿的。。。。还有就是楼主要注意保护自己的手,应该是洗板水沾多了...那玩意有毒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修我们这里修液晶的,人还不错。我拍照的手机都是拿的他的。
是贴片的电容击穿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经验仔细耐心,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我喜欢这样的贴,详细

网友:
这个板也挺奇怪的哦  楼主应该修的是1.2V供电 775的没1.2V 就没U供电  怎么复位就出来了呢

网友:
楼主技术让人羡慕

网友:
以后请多指教,我会常看你的贴子

网友:
测一下CS跳变
有没有

网友:
高手真是多啊       电容短路了也找出来啦   厉害

网友:
呵呵呵  这机器修复的经典   应该不用看图纸也可以修出来

网友:
楼主师傅,那个电源管理芯片是给南北桥供电的吧,你测的南桥电压1。0V不不正常。对吧,所以才查的供电。

网友(2011-05-31):
顶一下,跟高手学习

网友(2014-11-28):
引用 网友F:
顶一下,,高手,,我今天修到一个P35的映泰主板老是开机自动保护。。但是又没有短路。。我ISL6322电源管理 ...

没有 短路测量下开关针电压值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