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维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04-30):
  前几天修一台华硕机,型号不记得了,版号是F80S。好不容易找到了图纸,维修过程中出了弯路,最后竟然还真被磨好了,很是欣喜,不过过程里发现的几点问题很值得寻思。
     一,机子拿过来是待机0.1几,PS51020发烫,发现5V电感对地,烧鸡时发现时51020发烫,51020第五脚对地,下掉51020后阻止为二百多,(这是后来犯第二个错误的地方)而且很奇怪的是只要5V电感上上,51020一上上去一通电,就短掉了,换了几个都是短了后来换了EC后好了,
   二,5V对地阻止二百多,怀疑低了,一般我量的都是四五百,(后来才知道二百多也正常),加电烧结果发现南桥很烫,下掉南桥,阻止还是二百多,5V电流0.08左右,后来才知道上了南桥正常烧的电流应为0.1几,
   三。不过很奇怪的是,下掉南桥后可以自己上电,电流0.4几,然后掉了,反复上电。上电后量电压35V,1.2V,1.05V出来了,好像1.8V不出因为时间长了不怎么记得了,阻止很低,烧鸡北桥很烫,量北桥上电容对地(排除965上本来就有对地的两个),下掉北桥1.8V出来了。
    四,在上电后发现原来此机不上CPU,CPU电压会自己出来,1.5V
    五。上南桥后机子不自动触发了,上北桥,上CPU,加电,机子亮了,欣喜若狂啊,
  本来不抱有希望的。只是没事练练手而已,因为自己基础知识很缺乏,有时候会犯一些经验性的错误,不过能在不断的错误中学习,真爽!!!

网友:
楼主也够能折腾啊,要是 我的话,我肯定放弃,厉害厉害,虽然谈不上技术含量有多高明,但是敢于这样去修,就很让、我佩服了,华硕的机器我修得也不少,特别是电源部分,一烧就坏了好多东西,修起来费劲,有时候就是修好了,又特别烫,所以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网友:
态度说明一切,认真会有好的收获

网友:
看来楼主的BGA焊工还不错,不然越做越坏.还有IC对地阻值了不一定就坏了,像北桥或者显卡有的只有几欧姆的